何为PX变量?

楼主(2015-05-06):
求助各位大神?

何为PX变量?

见CNVRT PX000 PX0001 BF?

与位置变量有何区别?

网友A(2015-07-27):
来学习下来学习下来学习下

网友B(2017-01-05):
只知道是位置变量  具体区别也不懂  同问

网友C:
对于初学者来说,只看安川的说明书确实很多都看不懂,讲的并不是很详细,同求详解。

网友D:
就是扩展型p变量的意思

网友D:
就是位置变量的再扩展再延伸呀,比如控制栏是robot,px001就代表位置变量p001,用在robot+base控制栏,px001就代表位置变量p001+bp001。

CNVRT PX000 PX0001 BF

BF即base坐标系;cnvrt即convert转换的缩写,把脉冲型位置变量转化为指定坐标系上的xyz型位置变量;这句的意思是把p001由脉冲型位置变量转化成base坐标系上的xyz型位置变量,再储存在p000里。

网友E:
自己看完书,再示教器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