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用s7-200PLC设计的烤炉加热问题

楼主(2015-05-06):
现在导师让我设计一款烤炉,大致硬件方面什么的快设计完了,遇上了个问题就是调功器,在网上找参考,发现是用EM235接收到了PT100的温度信号后,控制调功器并用调控器控制电阻丝产热。我想设计的简单点不用调功器,可以直接用EM235控制电阻丝通断吗?温度低了接通电阻丝,高了就断开电阻丝

楼主:
大神们别让帖子沉了啊,真心求教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温度存在波动大的问题,如果你的烤箱对温度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温度存在波动大的问题,如果你的烤箱对温...

但是PLC内部本身会设计PID系数的啊?这样温度也会很大吗?

网友B:
即使你使用PID系数,你就不考虑继电器的通断能力,电流的冲击?

当然你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不知道你的加热功率大小?固态继电器的余量还有散热底座,一共几组加热 综合下来 应该不比你的调功器的价格少多少了吧?

从经济和控制简单以及稳定性多方面去考虑自己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使用PID系数,你就不考虑继电器的通断能力,电流...

忘记了固态继电器的事了,整个忙糊涂了,那要是老师点名要用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调功器了,就是普通家用的烤炉,发热功率不用太大,普通能达到2、300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在电炉上实测吗?

可以用晶体管输出型控制固态继电器

————————————————

我以前拿继电器做的,用占空比的方式,

在设定温度位置,继电器啪啪啪啪啪响,实际应用必须要晶体管型PLC.

不知道实际应用控制效果怎么样?温度误差不严格,应该可以的。

网友D:
什么导师指导的设计!位式控制怎么实现PID调节?位式控制温度误差±5℃都难保证。

温度控制还有什么硬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导师指导的设计!位式控制怎么实现PID调节?位式控...

大神,嘘~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是在电炉上实测吗?可以用晶体管输出型控制固...

这个设计其实说白了,没什么复杂的就是用PLC控制加热,大概有个相对恒温(±5℃)就可以啦,最后决定还是用调功器了,这玩意感觉简单点似乎

网友E(2018-08-31):
首先需要知道调控器在这中间起什么作用,是控制信号?还是驱动能力? 235控制通断首先也要有一个输出点进行控制,然后也要驱动一个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电阻丝建议不要使用接触器,频繁通断容易坏,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并采用PID的方式进行比较精准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