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的232串口接收下位机传送的数据

楼主(2015-05-06):
现用台达PLC接收一个高度尺传回的高度信号,因为高度尺只有232的接口,所以只能用232的串口做通讯,高度尺的数据传输协议有,但是台达232串口没有专门的发送和接收指令,所以想请教下各位高人,这样能不能实现?用什么指令实现?

PS:RS指令手册上说是只用于485口,不知道能不能用于232的口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有接口就可以,如果是485那么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有接口就可以,如果是485那么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能说具体点么,是可以用RS指令?还是这个功能可以实现,要用其他指令来实现?因为PLC的其他两个485的口都要用到,今天用RS指令试着采集了一下,发现数据是乱的,是不是和485口的数据混了

网友B:
可以试试串口调试软件,监控一下,是否通讯正常。

网友C(2018-08-31):
要是说只有485接口,没有232接口,要加一个232485的转换器,最好加一个有源的转换器, 协议实现可以先阅读协议的内容,写自由口通信,MODBUS通信来实现。

最好加一个有源的转换器, 协议实现可以先阅读协议的内容,写自由口通信,MODBUS通信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