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帖带资料

楼主(2015-05-06):
以前每次都是回复别人的帖子,从来没有发过。就前两天看见有一兄弟问小车移动的一个问题,具体如下图

那天正好有空闲时间,于是就简单做了一下。后来想上传下 发现不能带资料,根本没有办法上传。

特此咨询 我做的不对吗?发帖时,有是否上传资料 打钩 然后选择资料---上传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

网友A:
想问一下阁下使用的什么浏览器  估计是浏览器不兼容引起的

不妨换个搜狗浏览器试试

网友B:
可以带资料,在输入框下面有个是否上传资料,勾选后,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带资料,在输入框下面有个是否上传资料,勾选后,就可...

 曙光 你大概没看下面的文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阁下使用的什么浏览器  估计是浏览器不兼容引起...

 IE11 怎么标配的浏览器不适合?还是我这老古董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带资料,在输入框下面有个是否上传资料,勾选后,就可...

 试过了 到达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时,选择了文件就一直没有任何的变化。直接拖上去也不行。

网友C:
有些浏览器就是不显示是否上传资料的小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