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光电传感器抗干扰比较好?

楼主(2015-05-06):
    干扰根据干扰源还要分不同的情况,光干扰,电干扰,磁干扰等...  如果是电磁干扰问题,四五十块钱的东西就别买了,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一定的电路结构达不到抗干扰的要求的,或者直接购买进口产品;光的话比较好解决,不是室外的一般传感器多少能撑的住,也有人通过物理光学的办法,想滤光之类的,建议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买个好的产品,有些品牌在阳光下是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的,推荐IMS、P+F、SICK的抗光传感器,欧姆龙和奥托尼克斯相对较差,而且仿品参差不齐。

网友A:
欧姆龙光电对射型传感器

网友B(2018-08-14):
一把来说抗电磁干扰可以用屏蔽线,电流干扰可以考虑给光栅单独工作电源,光同步技术的光栅抗光干扰的性能比较差,线同步的光栅稍强。

网友C:
QQ图片20180818211318.png上面是光编和磁电编码器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磁电逐渐替代光编是有道理的。

网友D(2021-08-14):
我们家的光电传感器目前用的差分同步的技术,抗干扰能力属于国内顶尖,可以试一下,三井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