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PMAC控制一个电机需要的最少的部件有哪些?

楼主(2015-05-06):
我现在正在开始PMAC方面的研究,导师要求用PMAC控制小电机,但是元件连接有问题。现在我有的东西是PMAC Clipper卡,DTC-8B接口卡,驱动器,有这些东西够吗?希望大神能指导一下接线~~

网友A(2016-01-08):
一般可以用工控机+运动控制卡来进行运动系统的控制

网友B(2016-08-15):
这些东西够了,接线接好了就可以运行。

网友C:
线接好,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4-10):
学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E(2018-07-09):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