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4根3*240+1*120电缆和每相使用4根单芯120电缆区别

楼主(2015-05-06):
请问:使用4根3*240+1*120的电缆与每相使用4根单芯240电缆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载流量不一样

单芯240电缆比三芯240电缆载流量大

具体载流量需要查手册

网友B:
不懂什么意思

说的是一根3*240+1*120电缆接一台机器与 用4根单芯240的电线 接一台机器 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单根的余量足,可以吃更大的电流

网友C:
1、上述两种方式都是低压电房内布线,不能用于车间设备(用电电路---负载)布线。

2、后者比前者载流量大,更经济。

3、上面布线,作为低压电房的设计都是不好的,应采用低压母线排布线,但经济上要贵些。可以折中,采用铝母线排替代铜母线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