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2300S一直报BAT

楼主(2015-05-06):
安川MP2300S BAT显示灯一直为红色,更换过新电池还是同样显示,请问怎么排除该故障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电池插槽或者电池的接线有问题。

       插头从新插一下,如果还不能解决只有换机器了。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