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5-05-06):
一台伟肯变频器,如果在直流母线正极与IGBT正极之间接上灯泡,板子都安装到位,上电后灯泡就亮,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各位大侠。请指点。IGBT型号为:SKIIP513GB173CT。

网友A:
这应该正常吧,直流母线和IGBT有压降,灯肯定亮的

网友B:
看你机器有没有RUN,如果没有RUN就不应该亮,亮说明就有问题看看制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IGBT桥上下臂导通了,或者驱动故障。一两句话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