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进机台fanuc系统梯形图拷贝及安装问题

楼主(2015-05-06):
MXP·2OOi系列,主轴在2000转时,三角形与星形连接一直处于互相转换状态,经检测电路无故障,想对永进机台fanuc系统梯形图参数进行拷贝及安装,通道改4后,CF连接后,梯形图仍无法拷贝,求解?thank you

楼主:
传输PMC步骤(WRITE备份,READ回装) PMC梯形图从CF卡回装到CNC

 一.操作面板上(SYSTEM)软键,再按(PMC)软键

 二.按(PMC PRM)软键,再按(SETING)软键

 三.按操作面板上(PAGE)键

    设定PROGRAM ENABLE=1,程序可编辑

 四.模式开关转到EDIT(编辑模式)

 五.按操作面板(SYSTEM),再按(PMC)软键

 六.按(◣)扩展软键,按软键(I/O),即可传输

     ①DEVICE=M-CARD

      FUNCTION=READ(资料从CF卡传输到CNC)

      DATA KIND=

      FILE NO =XX(程序名)

     输入程序后按(EXEC)

    ②传输完毕,须将PLC程序写入FROM中,否则断电后,会消失,

必须存到FROM中。

      DEVICE=F-ROM

      FUNCTION=WRITE

      DATA KIND=LADDER

    ③按(◢)再按软键(RUN),执行梯形图,使梯形图运行。

PMC梯形图备份到CF卡

    一,二,三,四,五,六步骤相同

   (α) DEVICE=M-CARD

       FUNCTION=WRITE(梯图从CNC写到CF卡中)

       DATA KIND=LADDER

       FILE NO=@PMC-RA. 000(梯图名@可用#代替)

   按软键(EXEC)即可

PMC参数备份到CF卡

   (α)  DEVICE=M-CARD

           FUNCTION=WRITE(梯图参数从CNC写到CF卡中)

           DATA KIND=PARAM

           FILE NO=@PMC-RA. PRM

           按软键(EXEC)即开始传输,将参数输到CF卡

PMC参数从CF卡写到CNC中

   ( α) DEVICE=M-CARD

           FUNCTION=REND

           DATA KIND=

           FILE NO=@PMC-RA PRM

   按软键(EXEC)将参数传输到CN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