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程序下载

楼主(2015-05-06):
海泰克PWS5610T的屏,是不是ADP6.5的软件可以用?请教大师已经有一个屏的程序是写好的,可以下载到电脑里边吗?同样型号的屏相互之间可以复制程序吗?

网友A:
如果软件可以编制,那肯定可以下载

网友B:
建议你问下版主看看HITECH是否支持,不然你做的程序就,,,? 据我所知屏通的HMI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可以编制,那肯定可以下载

 编制是什么意思呢?大师说明白点行不?

网友C:
软件 联机读取就行了

前提是触摸屏没有密码

网友D:
pkj是哪种屏的程序产生的

网友E:
ADP6.5支持海泰克PWS5610T。上载程序是可以的,前提是知道屏里程序是用什么版本软件编写的,还有就是用没有密码,有密码但你不知道是没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同型号是可以互传程序的,不过同样需要密码,系统画面下的COPY项。上面说的编制应该就是编译程序。

网友E:
不知道  “没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 怎么会被屏蔽掉  奇怪哈

网友F(2015-06-26):
编译成功后可以通过ADP6.5下载到触摸屏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