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模拟量如何运用

楼主(2015-05-06):
我现在是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 的电流如何把这个写在永宏PLC里,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最好有实例,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问的问题,按一般用法的4~20mA对应模拟量值3276~16383(3276=16383*4/20)比如:将该模拟量转换成0~100的工程量来用,如下

R100指的是需要转换的模拟量,R1000是转换表格,R2000指的是经过转换后的所需要的工程量,通过转换表格缓存器R1000~R1003赋值来定义转换的格式,如图:

转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