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程序求解析 Func bool bCurPos()

楼主(2015-05-06):
是什么意思

图中的数据COMparepos哪里来的,如何与actuapos作比较

网友A:
来源是robtarget这个数据块啊,开头有说明,在机器人里面可以找到这是比较设定的笛卡尔值和当前的比较

网友B(2015-08-21):
COMparepos是一个数据名称,数据类型是robtarget,COMparepos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C(2015-10-16):
这是个自定义数据名称,该程序应该是HOME程序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