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怎么做有条件的输出

楼主(2015-05-06):
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SET B000=0

然后经过若干步的检测。。。

在这个位置如果B000还是等于0,就输出一个OT#60用于报警,这个在安川机器人里怎么编程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DOUT OT#60 if B000=0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官方解答,简洁准确

楼主:
您好:

一方面是DOUT命令没法添加IF条件

另外命令一览里没有看到有单独的IF语句可以编程的额

所以不知道这个怎么输进去

第一次用安川的 还望赐教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DOU...

楼主:
一方面是DOUT命令没法添加IF条件

另外命令一览里没有看到有单独的IF语句可以编程的额

所以不知道这个怎么输进去

第一次用安川的 还望赐教

引用 网友B:
官方解答,简洁准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过跳转标签可以实现输出指令。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命令一览里找到,DOUT,写入DOUT OT#60 ,然后光标放到前面,按选择,会弹出来条件,里面就有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