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西门子设计一些定时完成的任务

楼主(2015-05-06):
RT,想用PLC设计一些类似于洗衣机啊,烤箱啊,空调啊等等这些可以定时的东西,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时间继电器,但是这个东西好像不能人为在工作之前设置时间啊?PLC自身可以随意设置工作时间吗?用西门子s7-200的,我知道肯定可以,大神们教教我哦,不要太复杂的,最好简单易懂的,我还是个学生党

因为还是学生没什么经验,所以问出这种问题,各种大神教教小弟,小弟诚心赐教

网友A:
类似的情况已在市场上应用较多,如洗衣机,只要投入硬币一元,就能起动洗衣机开始工作一定的时间。可设计投入一元到十元等不同。一元工作若干时间。这已投入商业运营了。你可以再进行深度开发一下。

网友B:
可以使用寄存器,或用按键加减时间

网友C:
可以的用PLC加上触摸屏就可以实现洗衣机等的那样的功能,不过太大材小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寄存器,或用按键加减时间

就是这种可以在现场人为自由设定工作时间要怎么设计呢?麻烦说详细点呗,急急急!!!

网友D:
直接用信捷的PLC+触摸屏一体机即可解决!

刚好适合你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