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vb1PLC 与昆仑通态连接不上

楼主(2015-05-07):
昆仑通态人机型号tp7062kx。厂家给了丰炜驱动程序,添加到人机软件中了。点击人机按钮,plc.无反应。请问各位,哪里参数要设定,可以用三菱的编程口连接吗?

网友A:
如果你还是在编程状态,plc是不会有反应的。

还有通讯设置、联接是否正常。

网友B:
通讯上了吗?你直接进入丰炜群里,有个PDF说明昆仑通态和丰炜PLC通讯

QQ 395895769

网友C:
1、PLC与触摸屏之间是232通讯,还是485通讯,两者方式在触摸屏的“串口父设备”里的选择设置是不一样的。

2、不论那种通讯,首先先确定触摸屏与PLC是否通讯上,他们之间用一个数据显示框,去显示一下,框内显示0,表示通讯OK;框内显示不是0,表示没有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