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此应用行吗?

楼主(2015-05-07):
各位师傅好:单相控制变压器初级有0 V   220V  380V抽头。现在用0V   380V抽头接线压380V.0V  220V抽头做为时间继电器,温度控制器的220V电源行吗?此接法有什么优缺点。请懂行的师傅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就是把380V变成220V还有什么优缺点吗!不用最好。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筑基<此处内容被屏蔽>Steelen 2015-05-07 08:30:39

腾控之经典产品,12年上千用户考验
8AI,8DI,8DO, 2串口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ModbusIO/2011-03-14/84.html
腾控之交流电路监测经典产品STC-201,12年上千用户考验
三相电参数测量,6DI,3DO,2AI,2串口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Power/2011-03-15/88.html

水源井泵站监控利器,腾控STC-204
三相电参数测量,6DI,4DO,4AI,2串口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Power/2011-03-15/86.html
热交换站监控利器,腾控T-912
12AI,14DI,6DO,4AO,3串口,1网口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PLC/2011-03-14/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