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rslogix 500程序

楼主(2015-05-07):
新人刚接触ab,目前在电脑上安装了RSLinx2.54,RSLogix500 v8.3,RSLogix Emulate500 6.0软件。我的需求是让RSLogix Emulate500软件仿真micrologix1400 1766-l32bwaa型号的PLC,在里面可以存储一些随机变化的浮点数,然后在RSLinx中中可以看到。

用这几个软件具体要怎么做实在搞不懂,求工控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1. rs500种编写程序 这一点不多说,正常编写程序即可。

  2. RSlinx配置仿真组态---Communactions----Configure Drives-----SLC 500(dh485) emulator drive

  3. 添加驱动并输入站号

  4. 打开仿真器--打开编写的程序并输入仿真器号--然后运行--到时会让你下载程序至PLC就选择模拟出来的PLC就可以了。

  5. 如果你的程序识别不出来 就用rs500到处ach再试

楼主:
就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没有基础,另外micrologix1400型号的PLC,驱动也是选择SLC 500(dh485) emulator drive吗?这不是SLC吗?如果说错了不要见怪啊,我小白一个

引用 网友A:
rs500种编写程序 这一点不多说,正常编写程序即可。...

网友B:
建议还是对这个PLC的编程先做一个系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