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数据库历史数据查询

楼主(2015-05-07):
请问各位大师,WINCC数据库里面的历史数据一般都是如何查询的?如果是用Online Table控件内元件查询的话,那么分段被覆盖以后还能查的到吗?还是用SQL SERVE数据库查询或者别的方法?

一直在、迷惘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希望有大神解决疑惑。

网友A:
历史数据就是归档存储的数据,存储在电脑的硬盘上,就像是电脑上文件一样,被覆盖的数据相应被删除,所以被覆盖的数据是查询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史数据就是归档存储的数据,存储在电脑的硬盘上,就像是...

那请问工程上一般都是如何查看这些历史数据呢?

网友A:
wincc自带归档数据及曲线查询控件,直接调用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