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A2的COM1(232)能不能与仪表(下位机)进行通讯

楼主(2015-05-07):
如题,如果能通讯用什么指令?现在有个仪器只通过232口发送数据,因为台达有232的口,但在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指令,网上有人说该通讯口仅能作为从站与PC或者文本显示器/触摸屏通讯,所以特来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网友A: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B:
可以的。使用自由口RS指令只接收不发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