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修,CPU5V供电和复位正常,数码管不显示,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15-05-07):
刚接触变频器,领导给了我三台美国货,两个型号,都是风扇转无显示,量了量CPU的电源5V正常,复位电压4.75伏,人为给复位脚对地短路一下,无反应,测量晶振电压为2.5、1.7伏,CPU模拟电压也正常,这是不是CPU坏了?晶振拆不下来,用20M欧档测量4M欧,并了个4.43M的晶振无效,两个晶振电容为22P,我认为CPU一工作数码管就应该显示,数码管电路的几个电阻三极管正常,数码管也正常,刚接触,也不知从哪下手,请不要笑话,如不是CPU坏了能指点一下思路也可。

网友A:
这些不能证明是CPU坏了的,看下显示和CPU之间通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