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PLC擂台第112期——谈谈你在PLC编程或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5-05-07):
             PLC擂台第112期——谈谈你在PLC编程或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PLC在控制中使用很广泛,涉及的行业也比较广,比如:工业、医疗、餐饮、家庭等等。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或多或少的都接触到PLC,有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接线,有的时候还需要我们自己编程。

那么,在使用PLC过程中,你是否遇到过问题?

谈谈在PLC使用过程中遇到印象比较深刻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

对于PLC初学者也值得借鉴。

格式不限,支持原创!

   工控PLC擂台每期一题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

  二等奖3名:10MP

  三等奖4名:5MP

     参与奖:50积分

MP有什么用?

兑换服务:以1个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遇到的问题---不会编程。

解决办法--看教程和视频,跟着练习编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的问题---不会编程。解决办法--请人帮忙编程。

我还是花钱请的,算是交学费吧。

网友C:
说一下我正遇到的问题吧,还没有解决,哪位高手有建议请告诉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车间的空调自控系统,AB的1769cpu,1734接口模块,通信偶尔中断,而且越发频繁,发生通讯问题的系统是每个配电柜上有一个cpu 一个接口模块,一个触摸屏,四个柜子共计12根网线都汇集在一个N-TRON 16口的交换机,在引出一根网线到上位机。有一个配电柜的cpu通讯最不好,用上位机ping 时间大多是400-600ms,偶尔会有中断。查看cpu内存也空闲很多,很多指令需点好几次才能执行,将这个电柜断电一次后会好几天,之后又慢,我这正在买一个交换机N-TRON 8口,将这个柜子的网线先汇到这个交换机,在接到另一个交换机。

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编程调试尽量做好充足准备,以防后患。

但如果现场遇到编程方面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别只从技术层面考虑问题。

一方面,因为遇到问题耽误工作进程了。需要找点理由,让自己公司的领导和设备使用方等人不要知道是你的原因造成工作进展不下去。方法有太多,不一一列举。

另一方面,尽快从技术上解决编程的问题,可以选择给PLC厂家技术打电话,他们比较专业。如果是客服电话忙,恢复不及时,可以给代理商那边打电话,他们往往也有比较好的技术支持人员。另外,如百度,QQ,之类的也行。

网友E:
现在就是PLC的初学阶段,感觉看编程手册最多的是知道这个指令怎么用,但是灵活运用的话还是需要更多的学习让它们融会贯通起来,就像高中学习物理一样,电学,力学,磁场最后混到了一起,哪一天任督二脉打通了似得,就得心应手许多!

感觉还得时间的积累吧,一口吃个胖子的机会太小,我正在努力,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网友F:
前年遇到了一台砖机,PLC程序锁死了。

客户那边让2天搞好。

个斑斑地,砖机我第一次接触,2天怕是搞不定。

现场直接说先<此处内容被屏蔽>,看能不能把程序模块删了。

所以最后把PLC 带回来了。

倒腾了半天,程序也没调出来。

百度了许多,大体流程熟悉了,但是现场调试的话,2天难搞定。最后单子让熟手做了 。

谁让咱技术不精呢。

————————————————————

总结:

1、PLC编程,其实就是考验的对控制流程的熟悉程度,以及解决方案的优略性。

2、遇到困难,直接百度。

3、百度不行,找长期合作伙伴。

网友G:
PLC编程主要要看是哪方面不会:1、工艺不熟,找合作方了解清楚工艺。

                             2、对PLC的性能和指令不熟,认真的产品的手册。

                             3、出现特殊情况,百度或找技术支持

网友H:
PLC在编程中一般是如下棋一般各搞各的,别人读你的程序如读天书,有时自己读自己的程序也会头晕。随着现在产品设计周期越来越短,及成本的降低要求。这就要求编程的柔性化-----程序灵活可不修改或仅做简单的修改,就能用于新的类似的情况。包括:

  1. 程序使用柔性(全局柔性,局部柔性)可用符号地址编程,即PLC指令的操作数,用某种含义的符号名代替实际地址。用这样编址的程序,读起来就比较好理解了。用符号地址编程,地址可以灵活分配,为程序的修改提供了很多方便。

    多用局部符号地址,这样修改程序时,影响面更小些。而且局部符号地址也可以便于多人参与。

  2. 参数设定柔性

    如需参数需修改时,可指定内部器件的相应通道存这些数据,改变该通道的内容,也就改变设定值。

  3. 动作选择柔性

     最好是输入输出间的逻辑关系间接实现。

4.随着工业4.0的深入实践,PLC越来越多用以太网。可以实现互联网控制的重要手段。

5.PLC程序的存档规范化

如:###项目@_V1.00 150510PLC

      ###项目@_V2.00 150510PLC

###项目@------产品标示

V1.00------代表版本号的起始位

150510-----代表日期

PLC------PLC程序

网友I:
前两天去改写各程序,因为原程序不是自己做的,也没有程序备份,只能现场上载,输入输出点一个一个的查,还有触摸屏,还好触摸屏能够上载,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料,从触摸屏中获取了不少的寄存器地址,再根据这些地址按照操作员的讲解,慢慢检查程序,写注释,一个小时程序研究的差不多透了,再根据客户要求改写程序,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搞定。

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个人认为从以下几点入手

  1. I/O是必须的

  2. 触摸屏中能获取大量资源

  3. 操作员的讲解,帮助快速了解程序结构

网友J:
编程没有捷径,经验需要积累,没有遇到问题就不会有提高;

所有的程序都是编写-调试-修改同样的流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后不再出现类似问题,你就变成专家了!

网友H:
我认为编程还是规范化比较好,这样也能做出比较好的东西。编程之前最好画个工艺&动作流程图,越详细越好。第一次编好的程序最好能达到要求的90%,只做一些调试就好了。就像写软件小软件一个人胡乱写下也能用,遇到大型软件,就像盖一座大厦一样,没有规范,规则,严格的要求,能盖起来吗?

网友K:
plc 算是自动化行业的一个基本的工具了。

我觉得主要是熟悉下指令和生产工艺,然后一步一步调,都能调得出来,不过要注意安全。

我记得有一次调试:

计数器计数不正常,搞了半天:一会怀疑PLC上升沿失效,一会怀疑磁性开关有问题,改换的换,该排除的也排除了;最后发现是磁性开关的安装位置有问题,气缸动作一次,磁性开关有时候会动作两次,导致计数错误。后来调整下磁性开关就好了。所以调试经验很重要。

网友L:
做通讯时由于自由口被Modbus占用了,无法监测程序,用EM277临时扩展了一个通讯口,调试完再把EM277取下带回,留作下次再用,这样CPU就可以不用选双口的了,可以为公司节省一些资金,这不知道算不算解决问题。

网友M:
   这个太难说得,看问题的难点程度

网友N:
在PLC使用过程中输出点指示灯亮,(此输出点控制气缸)但是其所控制的电磁阀没有反应

手动检测电磁阀,检测气缸上限感应器是否有信号传输到PLC,PLC侧控制线到电磁阀侧是否断路,这些检查都正常,最后

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显示为零,更换另一个输出点

网友O:
1。使用国产信捷PLC在做浮点数乘法运算时,(D0*D2=D4)把乘积的数据存放地址搞错了,看编程说明书上说的也是数据地址D4,D5这样的32位地址,下载程序后,监视D4D5内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其他数据地址显示的计算数据也不正确,就连D4000以后的地址内数据就不正确,经过查证编程手册得知乘积的数据地址应为D4D5D6D7,把程序改了就好了。

网友P:
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网友Q:
可以请人帮忙,也可以在网上看视频,找资料,学习。

网友R:
工控里高手如云  咱抱一学习的态度来取经来了 真巧我这里有一项目 被一瓶颈卡住了  苦思多天还是茫然没有头绪 我把控制条件罗列出来 拜请高手给个思路 或者干脆帮忙把那个子程序块儿给编出来 谢谢

    一中频电炉需用单梁行车加入4种炉料   由s7200控制定量的 有序的加入

           1:  模拟量采集 由行车上无线称重模块发射 操作室无线接收入plc

           2:   行车加料时 采用plc控制加料磁盘的桥整流的触发电路的通断得到定量添加                      (吸放料由人工操作 配料由plc操作 配料的过程亦即操控触发电路通断的过程)

           3:  4种料都要求添加时或者仅有1种以上三种以下的料需要添加时  按料坑的序号有序                  添加

           4:  若某种料在吸料之后配料之前添加值就小于设定值 此时要求plc给出二次添                       加信号 然后放料 放料完毕之后开始实施二次添加 二次添加时要求plc自动                       计算出二次添加值 然后按照计算值添加

           5:   在配料过程中出错(若炉料的块状物太大 磁盘的剩磁不足以抵消块状物的重力)

                plc 给出配料失败报警 后控制此次加料作废 放料后再重新添加此种物料

           6:   要求每种物料的添加数据有plc 记录下来 每种物料的数据记录不得少于20条 大于                  30条后自动删除

以上就是该项目的控制要求 看似简单 可是编出的程序单机都调试不过去 就自动配料这个块儿 谁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也可以qq我

     qq号  :1229558097  邮箱  15093972183@163.com

网友S:
实践,实践,再实践!

网友T:
要多做,电气控制很多是相同的,但是要学的东西多,电工学,机械原理,传感技术

网友U: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很容易碰到信号问题。

解决方法还是看自己多留心观察

网友V:
对于PLC来说应该多实践,注意每次调试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首先解决通讯问题,之后再对于PLC的各个模块的功能进行调试。只有一步一步来才能使新的程序发挥作用。

网友W:
编程序的时候要先规划好方案,控制的顺序,地址的规划,标签的命名等,不能上来就编,不经过思考的程序往往自己看着不爽,而且bug也多,查找修改也不方便。另外编程序的时候要注意细节,一些指令的使用先后,modbus通讯时单条写或者读,逻辑注意避免双线圈输出之类的问题。最后,好习惯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工控里高手如云  咱抱一学习的态度来取经来了 真巧我这...

学plcd的目的就是面向工程的 要是说起来头头是道 做起来缩头缩脑 那还不如不学 因为这样不但害人而且害己 叶公好龙中的叶公就是榜样

   这么一个小工程竟然没有一个人去试着做一下 是不屑还是因为我陈述不清?

网友X:
我是个初学者,但是从事这行也几年了,感觉还是不行,你们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料分享下嘛

网友Y:
编程涉及到计算时候出现了问题

只好求助热线电话,客服很耐心的讲解一下,大致明白,然后试着写写,就解决了

网友Z:
问题有很多,就是大胆的去尝试才能理解学到东西,就像我一次只会做电路接线,后来调试,慢慢懂了些指令再后来可以搞简单的机器设备,现在研究学习控制4轴定位(啊啊啊发泄下,太苦逼了)但是呢勇敢的实验,除非到了老板不要的地步,但是也不能太影响进度

网友AA:
前两天刚遇到一个问题,现在的控制柜大多都用带保险的端子,融心小而且省地方,在调试的过程中,接触器一吸合,系统就闪断停机,后来发现这个端子的融心已震动就松了,刚好接的是模拟量传感器电源,由于系统要求,模拟量断线就停机,试了几次就发现这个原因,换了个保险,解决问题。现场的问题有好多,但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一般都是接线或者干扰引起的,这些原因都比较棘手,所以在学号PLC的前提下,先要对线路熟悉。

网友AB:
作为plc的初学者,虚心学习,多实践,多动手,多思考。

网友AC:
问题蛮多的,就是要多去实践,从实践找答案,然后去解决

网友AD:
问题的话遇到的情况太多,就说点经验吧,其实PLC编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是对于指令的熟练应用还是就是你的控制逻辑要清楚,指令不必都记住,有印象就可以,具体应用了可以查询指令手册,还有就是调试过程,注意利用身边的的资源,单独调试PLC程序比较抽象,可以利用身边的HMI,各种电器元件等,这样比较直观,还有就是调试过程可以穿透通讯,这样有时比较方便。

网友AE:
遇到不会的,发帖问大神

网友AF:
学机械的来说一下,去年跟老师做了一个项目,第一次接触PLC、变频器、电机控制。真的从一窍不通到能完成项目,真心不宜,不过也因此对工控感兴趣,想着以后人生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网友AG:
不会搞的,就上工控网找案例。学一下。

网友AH:
新手菜鸟在路上~~~我最近再做异步电机的调速问题,在用profibus-dp通讯时,怎么也不能把控制字和状态字发送和接受,也是醉的不要不要的了。还有DB数据块,完全不能搞清楚。我想大概是我自己读的程序太少了,要多读程序,多看看别人做的东西。待我神功大成,虐遍大地上所有的自动化系统!!!!哈哈哈哈哈

网友AI: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工控里高手如云 ...

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去解答不是么,你的语气太过了

网友AJ:
我遇到一次,是微热再生除湿机,运行几天人机界面就无法查看运行时间,一旦进入查看运行时间界面就程序初始化,后来发现是人机界面内存不足导致,将界面简化,删除一部分不常用的就好了

网友AK:
我谈一下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吧,我从开始接触PLC到现在一直是和西门子打交道的,从没用过别的PLC,这次遇到一个大项目,业主要求用欧姆龙的,刚开始有点心虚,因为这个项目总体输入输出共1800左右各数字量点,38个模拟量输入,整个项目根据工艺流程可以分五个部分,分别用5套PLC来控制,5套PLC之间数据需要相互交换,每套PLC配一个触摸屏做现场显示,中控室由两台上位机共同控制5套PLC。我现在是全用以太网通过交换机做通讯。刚开始因为是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选型时是打欧姆龙的400客服电话,将我的整套系统的大框和要求告诉他们,让他们帮忙选型,然后根据他们报出型号到官网下载对应的资料,等都弄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找供应商,然后再将大框和要求说一下,由于订单比较大,供应商就会安排技术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这时候就可以将不会的和不懂的向他们技术学习学习,从而就可以定下来整个项目所有的PLC选型,通讯方式及所有需要零配件。等PLC采购完在家进行组网编程时,可以联系供应商让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比如发一些类似的案例之类的,也可以找400客服寻求帮助,我个人比较认可的是欧姆龙官网的在线客服,我所提问题基本都给解决了,小到指令的运用,大到故障的查找和解除。现在正处于努力地编程中,暂时只总结了这么多

网友AL:
    问题:厂内PLC之间的通讯总是出现问题,问题为internet模块报错,无法通过网口监视网           络模块,通过串口也没办法监视。只有通过重新拔插模块才能恢复。

解决方法:联系厂家等等等等,均没有好的解决之道。最后厂内PLC全体版本升级,状况略微好            转,偶尔还会出问题,没办法,就忍了。。。

网友AM:
PLC的学习还是要多实践,并且前期学习要先把指令弄熟并多看一些案例,并通过案例自己思考是否有其他的控制方案自己多进行尝试并与案例的程序进行比较发现自己在编程时的不足,这样在以后的编程中能给自己提供多种解决方法还能避免一些自己经常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AN:
作為初學者,最好先把I/O點及動作流程用EXCEL等文件作出來.在把相關的電路劃出來,內部繼電器,計數器,寄存器等都先行寫在上面.在做程序時就能少走很多彎路.在調試過程中最好也帶上I/O表.

网友AO:
想学习PLC  但是里面的指令实在是太多了   有点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想学习PLC  但是里面的指令实在是太多了   有点不会用

-------------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来吧。

网友AP(2015-06-21):
其实编程是个累积的过程 写多了就好了

网友AQ(2015-08-18):
当我还是学校刚毕业的小小白的时候,那时候我写程序,经常会双线圈输出,然后程序执行起来,那个你们懂得。那时候啥都不会啊,上网问也不知道怎么问,毕竟不知道问题所在

后来就问我们一个电气工程师,他讲解过后,我茅塞顿开啊,现在,我还偶尔装专家,对那些刚毕业的实习生说,这个双线圈怎么怎么样不行

网友AR(2016-04-17):
引用 网友AQ:
当我还是学校刚毕业的小小白的时候,那时候我写程序,经常...

为什么不能双线圈  地址的问题吗

网友AS(2018-05-30):
编程没有捷径,经验需要积累,没有遇到问题就不会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