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ABS绝对位置的请进

楼主(2015-05-07):
驱动器:MR-J4-A(20A),带电池构成绝对位置编码器。

上位机:运动控制卡(雷赛的,可以带12个轴)

问题:

通过RS422来读取“伺服电机端脉冲单位绝对位置”,因为有几个轴只在一个方向运动,所以为了防止溢出,必须每过一段时间将“伺服电机端脉冲单位绝对位置”清零,想到的是通过原点回归的方式,通过“数据设置式原点回归”将“CR”置ON20ms以上。结果发现虽然ABS被清零了,但是“伺服电机端脉冲单位绝对位置”没有被清零。请教各位大侠,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我的目的?

网友A(2015-08-11):
清0信号需要指定输出,然后接到伺服的清零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