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电子电子设备易受谐波的干扰

楼主(2015-05-07):
什么情况下电子电子设备易受谐波的干扰

 从学术上划分,电磁兼容包含了电能质量。也就是,电能质量问题是导致电磁兼容问题的一个原因。

      谐波就是一类主要的电能质量问题。什么情况下电子设备更容易受到谐波源的影响。

      在图1中,电子设备是否会受到谐波源负载的影响,取决于谐波电压VH的大小。一般,当VH的幅度超过总电压幅度的5%时,就容易引起电子设备的故障。

      VH的大小不仅与谐波源负载的特性有关,还与线路的阻抗有关。这是因为谐波电压VH的大小如下式决定:

      VH = IH (线路阻抗+变压器阻抗)

      IH 主要由谐波源负载的特性决定,(线路阻抗+变压器阻抗)由配电系统的特性决定。

      较大的谐波电流并不一定导致较大的谐波电压。图2(a)中的情况是变压器容量较小的情况,这时,虽然电流(上图)畸变率并不大(所含的谐波电流成分较小),但是电压(下图)出现严重的畸变。 图2(b)中的情况是变压器容量较大的情况,这时,虽然电流(上图)畸变率很大(所含的谐波电流成分较小),但是电压(下图)并未出现严重的畸变。

      根据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

      谐波源产生的谐波电流越大,干扰越强;

      电子设备距离谐波源负载越近,干扰越强;

      谐波源距离变压器越远,并且电子设备与谐波源越近干扰越强;

      变压器的容量越小,干扰越强。

      解决谐波源干扰的方法是在谐波源处进行谐波治理(减小IH),如果IH 等于0,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谐波的干扰。

       这种在谐波源处治理谐波的设备叫做设备级的谐波滤波器。设备级的谐波滤波器与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安装在母线上的谐波滤波器有较大不同,选用时需要注意。

网友A:
因此谐波治理很重要。

网友B:
怎么没有看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