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告警检测

楼主(2015-05-07):
  我本是打算在电机故障时,利用接触器触点吸合,而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信号输出为0的逻辑思路来判断电机故障,可是总工说这样不行;电流信号容易跳跃测量麻烦,容易产生误差。

 求各大神怎样检测水泵电机故障,并告警。求逻辑控制思路,谢谢(或者利用接触器触点什么的检测)

网友A:
电机本体线圈预埋温度开关、电机保护器跳闸信号、过电流继电器等均可以检测电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本体线圈预埋温度开关、电机保护器跳闸信号、过电流继...

要是这样不是和电源故障混到一块了?

网友B(2018-06-28):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机本体线圈预埋温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