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攻牙机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楼主(2015-05-07):
 现在公司要设计一台全自动攻牙机!本是用mach3控制e-cut控制卡来实现,由于没有接触过mach3.遇到点难题!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么?有没有用过

网友A:
这个自动的没有用过,请高人给你指点吧

网友B:
指定某个品牌的控制系统,俺没有任何指点兴趣:不会做那个狗屁品牌的走狗!

网友C:
MACH3 挺简单的,而且用一些软件可以直接将CAD图纸转成G代码,只要看着帮助把里面的参数填好就能用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们做自动攻牙机的话我建议用PLC+HMI就行了,这样成本比较工控机要低很多而且不容易让别人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3 挺简单的,而且用一些软件可以直接将CAD图...

 主要是要直接通过图纸就可以直接做!想通过图纸将坐标给出来

网友D: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D: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
也没什么  市场上 什么攻牙机没有

网友E:
你如果要控制系统我们可以    聊聊qq17005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