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X100机器人第二原点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5-05-07):
大家好,我们公司使用安川机器人做砖厂的码垛机器人(控制柜型号是DX100),当突然停电(这种情况没法避免)时,通电后再开机就会报警,代码为0380,第二原点丢失,发生这种情况目前我找到的办法是把机器人手动运行到设定的第二原点位置,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最好是不用再手动复位了。另外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安川机器人INFORM编程的详解,说明书上介绍的太简单了,做的程序要求比较高,我在官网上没有找到编程语言的详解,哪位大神有请给我发一份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打电话给售后不是更好吗

网友B:
我也一直在用安川的,但是没发生过你说的情况,直接找厂家支援就好了

网友C(2015-12-02):
还是资料太少啊,,,找厂家得花钱啊,,,花钱能弄好的话,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资料太少啊,,,找厂家得花钱啊,,,花钱能弄好的话...

我自己已经捣鼓出来解决办法了。。。

哎呦,不错儿♪*^_^*♪……

网友D(2016-04-02):
一般这种情况可以进打开机器人,选择绝对原点,进入画面,6轴的框框对照电控柜门内侧的标示重新输入确定一下就好了! 如果还回不来那就需要对机械零点,对轴上的标签,对好后再确定修改轴的脉冲值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还是资料太少啊,,...

请问一下,你怎么解决呢?可以咨询一下吗?我们公司也是用安川机器人,其中有一台出现第二原点丢失?

网友F(2016-05-05):
请教,,一直没看懂第二原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原点的位置怎么定?是原点以为的任意位置都可以,还是有个特殊的姿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直没看懂第二原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

网友H(2017-06-03):
一直没看懂第二原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原点的位置怎么定?是原点以为的任意位置都可以,还是有个特殊的姿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可以进打开机器人,选择绝对原点,进入画面,...

绝对原点和控制柜那个坐标的原点数值不是一回事吗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楼主琢磨的方法是什么啊  说出来学习下啊

网友J(2017-09-29):
楼主您好,我司代理的德国机器人激光校准仪专门解决如上问题,设备可存储机器人信息,出现如上问题后一键还原且无需重新编程,有兴趣请加我微信barmanzlx

北京博联众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K(2018-03-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L:
谢谢分享,相互学习,提升自我。

网友M(2018-07-04):
第步:旋钮至“PLAY”,按键“伺服准备”。
第2步:旋至“TECH”。
第3步:按“机器人”→按“第二原点”,
第4步:通过操作各轴,将各轴坐标位置移动至0 0 0。
第5步:按左上角“数据”→按“位置确认”。
第6步:重新启动,报警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