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码器可以吗

楼主(2015-05-07):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没编码器可以运行吗,我只要正反转,不定位。从设置可以忽略编码器故障吗。

楼主:
没有人试过吗。用变频器可以驱支伺服电机吗。

网友A:
那就要看你伺服驱动器的模式是开环还是闭环喽,如果选择开环的话就可以不用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伺服驱动器的模式是开环还是闭环喽,如果选择开...

但是控制精度就会有所下降

楼主:
谢谢,不考虑精度。只要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