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助,触摸屏控制仪表问题

楼主(2015-05-07):
要求用触摸屏控制一个仪表,MODBUS协议。需要组态几个画面,第一用昆仑的。不怎么会用。求教大家给点思路。在MC里面怎么添加设备通道。谢谢了。

网友A:
高手都潜水了吗

网友B:
HI 你好  了解了一下 你发出的仪表资料 ,觉得你的设备应该用自由口通讯比较好,我不了解是昆仑同态是否有这个功能,我之前的仪表和HMI通讯,都是用屏通触摸屏通讯上的,我相信昆仑同态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