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使用

楼主(2015-05-07):
请问台达PLC 12sc  如何与步进驱动器接线?

网友A:
参考伺服接线。。。。。。。Y0 Pulse,Y1 D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伺服接线。。。。。。。Y0 Pulse,Y1 Dir

 謝了

我使用SC機種驅動步進馬達時,發現按下啟動開關,有脈沖輸出,再按下時就沒脈沖輸出,需要重新啟動下plc,不知為什么?

网友B: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