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通信

楼主(2015-05-07):
各位大神我准备通过工控机设置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因为需要,人机界面用C++builder自己做的,想要知道台达伺服驱动器是通过什么协议通信的,modbus还是Canopen,好像在手册上面没找到。谢谢

网友A:
看你用那个系列的,MODBUS的全系列都支持的,需要设定对应的通讯格式,Canopen只有A2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那个系列的,MODBUS的全系列都支持的,需要设...

我上午看了一下通讯功能,不太懂的是P3-05这个参数,因为我用了A2和B2,B2的说明书上说P3-05是设置通讯功能RS-232选择MODBUS或ASDA-SOFT,我用的485是不是就不用选择这个参数了,人机界面自己做,没用ASDA-soft,我想设置参数时,工控机串口发送数据在通讯地址写入参数就行了吗,伺服驱动器能自动处理吗需要做其他处理吗,我第一次做通信,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