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屏与S7-1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08):
我买的MT4414TE与西门子S7-1200(1214DC/DC/DC)PLC怎么都连接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步科MT4300CE与S71200以太网通信,地址和站号都没问题,克总是显示PLC应答错误,求指导啊

网友B(2017-03-03):
很好,很专业,谢谢!

网友B:
PLC设置问题,将plc与博途软件连接,查看PLC属性中保护处的连接机制,有该选项的必须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PLC,HMI,OPC...)的PUT/GET通信访问”

网友C(2018-02-27):
引用 网友B:
PLC设置问题,将plc与博途软件连接,查看PLC属性...

勾选了也通讯不上的情况有遇到过吗?

网友D(2021-06-24):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2-07-25):
HMI通讯协议要选SIEMEENS S7-1200 Ethernet(TCP),端口号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