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Electric P8制图过程中经常卡死

楼主(2015-05-08):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我的软件版本是:EPLAN Electric P8 - Professional 2.1 SP1
刚安装三天的,我是第一次使用,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很多功能就没反应了,只能放大、缩小画面,退出也退出不了,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任务才行。
再启动软件,又能用,用十多分钟又卡住。。郁闷啊
请求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我用2.3版本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2.3版本的,没有出现过问题

 能否发个2.3版本的安装软件给我,或者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B:
你的电脑太差了。。。换个好点的。

网友C(2017-04-07):
我用的2.5也是卡的不行

网友D(2018-06-27):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PLA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