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net网络

楼主(2015-05-08):
各位大神!我的Profinet网络组成:主站电源块、CPU315、CP343-1、IO块;1从站IM153-4、IO块、模拟量输入模块; 2从站IM153-4、IO块。这么配置,CPU能读取所有的IO模块和模拟量模块吗?谢谢~~

网友A(2015-08-12):
完全可以,在硬件组态完成以后!在CPU的程序里可以直接使用153-4下的模块的地址!比如,153-4下的第一个模块的第一个点的地址是I10.0,那么在程序里直接使用I10.0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处理!和使用CPU机架上的模块一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