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P2000求助

楼主(2015-05-08):
我能用一台CP2000变频器内置的PLC做上位机,用另一台CP2000做下位机吗,如果可以,我PLC程序又从哪里监控呢?不好意思没积分,只能说谢谢了!

网友A:
一个作为主机,一个作为从机,

可以做到的

PLC程序监控可以用预留的RS485通信接口SG+/SG-,用Modbus通信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作为主机,一个作为从机,可以做到的PLC程序监控可...

 是不是如果两个通道在内部是连的就没法监控了

网友A:
RS485接口,你也用了?

一个网线插口,一个端子台上面的SG+、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接口,你也用了?一个网线插口,一个端子台上面...

 你说的两个在内部应该是一个口,只能试下通道1的

网友B(2017-06-19):
是不是直接用RS485可以和触摸屏连接,触摸屏直接读取CP2000内置的PLC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