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永磁同步电机+多对极旋变

楼主(2015-05-08):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4对极的永磁同步电机,配有4对极的旋变,采用多摩川的RDC芯片AU6802来对旋变解码,因为电机已经安装在系统中,必须要求能够从静止状态直接带载启动。这就不能使用经RDC芯片解码出来的AB增量信号的方式来启动电机,必须使用绝对值的编码信号。但多对极旋变没有所谓绝对值信号,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启动问题?先谢谢各位!

网友A:
补充说明一下,AU6802可以解码出旋变的ABZ增量信号和绝对位置值,不过绝对位置值只在使用一对极旋变时有效,当使用一对极旋变时,其解码出来的AB增量信号线数为1024,对应于机械一圈的绝对值计数为4096;但在使用多对极旋变时,AB信号线数变为1024x旋变极对数,并且在一个机械圈数内会出现和极对数相同次数的绝对值,且每次都在0-4095之间变化,这就造成这些所谓的“绝对值”已经不是真正的绝对值了,这就无法使用这些“绝对值”来对其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机械零位,导致电机无法正确启动。

网友A:
考虑到该电机的极对数和旋变的极对数相同,都是4对极,经过解码后的旋变信号为:

AB增量线数为4096,对应旋变一个机械圈数的绝对值计数会出现4次0-4095的变化。

因此,我想到有两种可能的方法,但不知道可不可行:

方法一,在伺服驱动器中将电机极对数设置成1,AB增量线数也改为1024;这样,将电机和旋变都当成一对极的来看(将极对数同时约掉),这就相当于可以得到对应一个机械圈数的绝对值最大计数为4096

方法二,在伺服驱动器中将电机极对数设置成4,AB增量线数也改为1024*4=4096,将绝对值计数改为4096*4=16384,这需要使用软件对RDC芯片输出的绝对值进行处理。我的设想是考虑到4对极旋变在转过一圈时,会出现4次Z信号,在软件中累计Z信号出现的次数,然后再配合AB相位判断转向,用于判断Z信号出现次数的计数值,当正转时加1,是反转时则减1,强制该计数值只在0-3之间变化(因为旋变是4对极),大于3则强制置为0,小于0则强制置为3,最后再从RDC中读出绝对值,最终的绝对值=RDC绝对值+当前Z信号计数值*4096。

以上仅为构思,我自己尚无法确定其可行性,特意写出来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之所以提出来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永磁同步电机在启动时要将转子和编码器对齐,伺服驱动器要计算出正确的启动电角度,以保证电机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A:
使用AB增量信号启动需要让电机产生小范围的抖动,以完成自动对零的工作。由于系统限制,不允许使用这种方式,只能让电机直接从静止启动,这就需要绝对值编码器信号。但是由于电机使用的是多对极旋变,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值信号,所以才苦无良策,想了两个办法,但又不能直接在设备上做试验,所以写出来请大家讨论一下,欢迎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B(2015-06-12):
4对极都是对称的,物理意义也是一样的,只要对好位置,就和一对极一样控制

网友C(2017-03-02):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电机是2对极永磁同步,码盘是4对极旋变,每转出4个z脉冲,这让我暂时未用绝对位置信号,想直接用Z信号进行码盘安装位置校正,但有4个Z脉冲,不知如何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