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升级

楼主(2015-05-08):
  PLC无线通讯模块使用GPRS(SIM卡或者网络)作为通讯手段,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远程维护,远程调试与升级等。
  三蝶电子根据多年的工业控制经验和沉淀,首创GPRS和短信电话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了传统GPRS模块的不稳定性问题,即使GPRS网络中断,还可以借助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实现PLC的远程短信控制,短信查询和短信报警。
  三蝶电子提供包括免费上位机组态软件(也可以通过OPC支持各种组态,WINCC,组态王,力控等),GRPS控制模块,及云监控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只需具备能上网的电脑,对GRM200进行简单配置,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即可轻松完成PLC的远程无线监控. 点击这里下载方案
功能概述:
1) 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使用组态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远程监控PLC。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自带高可靠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取代PLC系统的模拟量扩展模块,降低系统成本。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实现无人值守。
5) 值班人员可发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PLC,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7)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8)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方案特色:
★:PLC无需编程,无需固定IP及绑定动态域名。
★:首创非透明传输,采用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压缩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
★:业内首款具备PLC编程功能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网友A:
有空发个产品价格参考,

网友B(2015-12-25):
上海任为无线科技公司的WT101 wifi模块可以实现远程升级PLC程序,方便简单,不需要设置ip什么的。请加企鹅63898012刘工

网友(2016-06-13):
不错,上面两家的各具特点,任为的使用很简单,节省了出差成本,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C(2016-09-30):
利用通信手段实现远程监控,远程维护,远程调试与升级  非常有用的尝试,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自动化,还没真正接触过,有点可惜了

网友D:
巨控GRM200G(用485口接PLC或仪表,通过手机卡上网)功能主要就是 三大块

1: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查询,具备GRM200A全部短信功能,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2: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或仪表数据,修改PLC数据。并可选配网络历史数据,历史报警功能。

    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服务器。

3: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

网友D:
巨控PLC无线通讯专家!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远程下载程序,远程调试梯形图,手机远程监控!

 GRM500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是巨控科技开发的一款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通讯模块。它使用4G(3G)作为通讯手段,内置网页发布,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程序,短信报警,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使用目前速度最快,最稳定的4G通讯方式,可以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和远程调试的流畅!可同时兼容移动,联通双4G,双3G!

    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短信,4G(3G),语音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GPRS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PLC远程下载,PLC远程调试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接入,同样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
   方案下载点击这里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电脑对远程PLC梯形图下载和监控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PLC编程软件如STEP7或者 GX Developer,即可方便的下载远程对应的PLC程序,查看梯形图,上传梯形图。也可以远程下载触摸屏。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APP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

3)   可以远程修改短信报警内容,手机联系人等,方便随时更改。

网友E(2018-12-01):
可以与任何种类的PLC通讯,是如何做到的?每一种协议都测试过了?

网友F(2019-04-15):
PLC远程控制模块HJ8500上下载数据快而稳定,零丢包率

HJ8500是深圳市华杰智控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远程控制模块,采用嵌入式LINUX系统,工业级低功耗处理器和工业级通信模块,支持1个WAN口和2个LAN口,1路USB接口,1路RS232/1路RS485,支持4G全网通和2.4G Wi-Fi。同时具备路由器功能以及交换机功能。

支持以太网的PLC和触摸屏,USB接口的PLC和触摸屏以及串口的触摸屏,以及变频器,伺服器,以及各种仪表仪器的远程上下载程序监控,远程调试。

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松下、施耐德、基恩士、倍福、台达、永宏、安川、汇川、信捷等等各种PLC远程上下载程序、远程监控、在线编程。

支持以下触摸屏远程上下载程序:西门子、三菱、施耐德、步科,威伦、昆仑通泰、显控、维控等以太网或者USB口的触摸屏。

支持WINCC、组态王、力控等等组态软件远程组态、远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