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系统可以安装博途吗?

楼主(2015-05-08):
windows8.1可以安装博途软件吗?

网友A:
目前以下软件在Win8.1 32Bit系统上安装并正常使用:

博图 V11 SP2

博图 V12 SP1

博图 V13

博图 V13 SP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以下软件在Win8.1 32Bit系统上安装并正常...

网友C:
可以发生的发生的发生的

网友D:
可以,支持win8.1 64位,已安装,正常使用

楼主:
我已经安装成功了v13

楼主:
我已经安装成功了v13,windows8.1

网友E:
应该可以哦,你自己试试!

网友F(2015-07-21):
好像家庭版的不行吧!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有用呢,先回复一下吧

网友H(2015-09-03):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思钱想厚!

网友(2016-12-21):
可以  我都做做料一个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