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重装后不显示数据

楼主(2015-05-08):
以前电脑的硬盘坏了~重新装MCGS6.2,组态复制过去后,连接PC,数据全是0~以太网信息模块里数据也和以前一样~还需要设置什么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组态复制,你是怎么复制的啊?整个工程还是只是画面。不复杂建议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复制,你是怎么复制的啊?整个工程还是只是画面。不复...

整个工程~还是比较麻烦的。。。不是设置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