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做过自动攻牙机的

楼主(2015-05-08):
  求助下!现在没什么思路。

网友A:
我目前正在维护两台4头自动攻牙机!128点三菱PLC,威伦人机,很简单的结构,就是一个汽缸推料、一个搬送,一个定位,后面再检测螺纹

网友B:
我们公司使用的有攻M6,M12螺栓螺纹的,好像是说闽南语的地方做的,只需要人工摆料。钻孔+倒角,攻丝分两台小设备。机用丝锥比较贵。

流程:下料、送料、封口、夹紧、电机转(变频调速使用变频器面板)、进刀1(打孔)、退刀1、进刀2(倒角)、退刀、松开、顶料、回位。循环。分单次、手动、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