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C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如题  怎么用PLC(FX1N)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棒   接线怎么接   输入端是接PLC的+和GND吗?  输出端是不是还要在加热棒之间串联一个电源  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用PLC的24V电源  我的固态继电器是直流控直流的  加热棒也是24V的  固态继电器如图

网友A:
一般输入段接24v+和plc  y输出

网友B:
固态继电器能控制直流电路么?会不会在失去控制信号后因为直流不过零而不会关断呢?

网友C:
你这是直流控交流的,有直流控直流的固态继电器;4脚接24V,3脚接PLC Y输出点,1脚接火线/零线,2脚接加热棒火线/零线

网友D:
输入端是信号!用一个y和+24V  没电你怎控制,对应的COM就接0v!输出端,你只用控制零线或者火线的一根。相当于一个开关。另外一根线直接接加热棒。当y有输出时,y变为0v,有电压输出。输出端两个触点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