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帮忙好吗?

楼主(2015-05-08):
这个程序不能实现q0.4的状态循环变化吗?

网友A:
不能,10.4得电,Q0.4得电,T39计数输出10S,当T39输出10S之后,Q0.4失电,T40计数,T40计数10S后,10.4已经没有信号了,所以不能循环。

网友B:
楼上的猪。 这个程序你就下不进PLC。

网友C:
Q0.4双线圈了。程序根本不能正确执行。

网友D:
就是,都双线圈了,再说了你这i0.4在外面接的什么按钮?编写程序时尽量还是用M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