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tep 7里的TON找不到啊

楼主(2015-05-08):
用的是step 7 v5.5 sp1,求帮助

网友A:
如果你要找TON定时器,那么你需要使用SFB4,这个是IEC定时器,是TON的,如果你只是要找延时接通定时器,那么S_ODT都可以用。

网友B:
按照楼上的,西门子300和200指令有差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的,西门子300和200指令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