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求助(急)

楼主(2015-05-09):
急死了,想问一下台达101例里的modbus通讯,为啥通讯逾时(M1129)后要在计数器里加1,这是为啥

网友A:
没有为啥!标准化程序就是这样的,只是记录“通讯逾时”次数而已;可以显示在触摸屏上、这句不要也罢。

网友B:
因为是规定的,不要问1加1为什么等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