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口通讯

楼主(2015-05-09):
我用工控机自带的232com口通过mcgs与宇电仪表通讯正常,当用工控机的USB转232com口通讯时,不能通讯。

USB转232线没有问题,试验过;

USB转232驱动安装正常;

能看到新com口编号;

mcgs组态时,com口设置正确;

wondows xp系统,

请指教。

网友A:
换台计算机试试,或者换跟USB转232试试。

网友B:
232分 ABC请仔细看看是否是通用的,如果不通用建议更改软件设置

网友C:
工控机内部地址搞错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办法是更换了一条USB转232com线。原来用的是pl2303芯片,改后用HL340

芯片。通讯正常。win7及xp系统都可以。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