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水机组排气压力高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09):
请教冷水机组排气压力高故障如何解决.一般是哪里问题,谢谢

楼主:
17次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A:
把压力设定值降低

网友B:
冷凝器散热效果不好,冷凝器结垢或堵塞。冷却水流量不足。冷却塔散热效果不好。制冷剂过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冷凝器散热效果不好,冷凝器结垢或堵塞。冷却水流量不足。...

网友D:
赞同 电工520484 的观点,问题在冷凝器上,结垢、杂物堵塞,水流量不足;需要清洗冷凝器了!

网友E:
P1*V1/T1=P2*V2/T2,压缩后V2小了多少倍,冷媒压力P2、T2升高,温度越高,压力就越高,降低压缩后冷媒的温度,压力就下来了。所以压力高是冷凝器散热不好,比如堵塞、风扇不转等。如果是刚灌注冷媒,灌注量太大,系统没有蒸发气化空间,压力也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