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选择开关、热继、接触器。

楼主(2015-05-09):
请问各位高手。

电机11kw、电流23.5A/13.6A、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

断路器30A 3P、热继10A(调整范围在12~18A)、Y接触器12A、△接触器18A、还有一个也是18A。

我觉得是否有点问题?

麻烦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主接触器18A,三角接触器18A,星启动接触器12A;

热继电器(12~18A):调整设定值为(0.95~1.05)In,也就是设定值设为(12.9~14.2A)

断路器选择35A至50A都可以吧

电源电线选择16平方

网友B:
楼上的不可以:11kw电机三角接法额定电流是23.5A,交流接触器你应该选择大于额定电流的交流接触器,25A最好32A的,热继电器选择(1.05-1.25)Ie,断路器选择1.5Ie的即可。导线选择10mm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不可以:11kw电机三角接法额定电流是23.5A...

 你好,也就是热继选择是23.5到29之间的。断路器选择是34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接触器18A,三角接触器18A,星启动接触器12A;...

 谢谢。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机为什么要用星角启动?

网友D:
如果我来选型,接触器40A两只,32A一只

网友E: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
    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
    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
    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即
    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 U(N)/√3/Z
    = I(相)/√3
    = I(线)/√3/√3
    = I(线)/3
    即星形工作时的线电流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的1/3
    如一台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20A,要求星角起动。若将主接触器接于主回路,角接触器接于相线回路, 三角形工作时主接触器流过的电流为20A,选用25A的接触器;角接触器流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3 ,约为20/√3=12A,选用18A的接触器已经够了。而星形工作时的工作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即20/3=7A,所以星接触器选用12A的也就够了。

为了元件统一,前面2个选用25A或者18A均可,星接触器选用12A即可。如果每班启动一次就是如此选择即可,如果启动次数稍多的话,接触器加大一个规格即可:即选用2个25A+18A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主接触器18A,三角接触器18A,星启动接触器12A;...

 1楼的电源线有必要选那么大么?人家是星三角启动,不是直接启动,

网友G:
我认为你的题目有问题:电机11KW,电流为23.5A/13.6A 又是采用星三角启动。此种情况你是否提错了。原因如下:

1、如果电动机既能结成Y型又能接成△型,才出现相对应的两种电流。一般情况下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必须是△型接法,电动机铭牌上只标出一个电流,不会出现2中电流。

2、如此小的电动机,不应该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3、有可能是双速电动机,最好弄清楚。

网友H(2015-06-14):
空开32A接触器32A热继电器32A可调,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