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度表选用

楼主(2015-05-09):
家庭4层楼共九个房间全部装上每间房间一台空调,外加两台柜式空调装客厅,加上其他的家用电器,这样的情况选择的电度表要多大规格的?现供电局给的是10(60)A规格的,本人觉得不够。请教师傅们选装多大的好?

网友A:
不够清楚,空调功率是多大一台,

网友B:
差不多,可以正常运行。60A以内能准确计量,运行时不一定能同时达到最大用的负荷,估计不会超过60A。如果超过60A,从计量误差上你要占点便宜了!

楼主:
回复内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可以正常运行。60A以内能准确计量,运行时不一...

占不了便宜吧,现在不是滚动式的了 ,超负荷供电局计算成的系数会高过哦··

主线放6平方的单股铜芯线可以不?全部电器功率加起来快到20千瓦了

楼主:
对: 穷途末路 不够清楚率是多大一台, 内容的回复!kong

引用 网友A:
不够清楚,空调功率是多大一台,

空调就是家用的一匹的空调780w这样 柜式的是2300W这样

网友B:
供电线路小点,10平方正好。家庭用电负荷,我估算需要系数0.6左右吧,最大电流能达到60A左右。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差不多,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线路小点,10平方正好。家庭用电负荷,我估算需要系...

那就不用增容了吧 ,全部电器功率相加起来都达到18千瓦~20千瓦了 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