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定位控制

楼主(2015-05-09):
请问,有接触起重机智能控制方面的吗?对起重机定位系统中,大车小车定位精度要求很高,有什么合适的控制算法求指导。

在大车小车进行定位时,出现了打滑、过冲、电机轴反向间隙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定位误差大的问题,问一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合适的建议

网友A:
变频器多断速,加编码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多断速,加编码器控制。

用了编码器的,反馈值就是反馈的编码器的值,但是大车小车定位误差还是很大,有没有更好的控制算法呢?用的是西门子300编程,伺服用的是SE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多断速,加编码器控制。

此外,编程算法需要用PID做吗?

网友B:
你先干起来再说。起重机一般只要求精度,不要求速度,所以定位不是很复杂。像机器手那样,即要求一定速度,又要求一定精度的,控制起来要求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变频器多断速,加编码器控制...

给你一个思路:编码器接收脉冲信号,在目标数值的到达前多少,变频器减速,可以多段减速,编码器独立安装在轮子或道轨上,不要装在减速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干起来再说。起重机一般只要求精度,不要求速度,所以...

现在已经试过了,目前大小车定位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此外,还给大车轨道安装了编码尺的。伺服是用的SEW的,是用位置模式好还是速度模式好?另外,SEW的人说,要用SEW的编码尺才行

网友C(2018-10-16):
定位精度要求高,自然使用刻度标尺精确定位系统是最佳选择,它有效解决了定位中出现的打滑、过冲、电机轴反向间隙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