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312 乘整数或浮点数均达不到目的

楼主(2015-05-10):
第一次使用松下PLC,型号:FP-X C40T,

   F0 MV k ,100  , DT800

当用 F312 F* ,DT 800,f 1.5, DT802

DT802内的数据乱七八糟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浮点数,你是看不出来的,要看清楚,还要变回整数。

网友:
请问一楼,从AD模块中读取数值后如何转换成浮点数,输出到显示屏是否要再转换,能否写一段小程序帮一下,谢谢!

网友B:
对:   谢谢请问一楼,从AD模块中读取数值后如何转换成浮点数,... 内容的回复!

 F0过来的是16位整数 要先转成浮点 再进行运算 然后得DT802直接输出到显示屏 显示屏那边设置成DT802也是浮点就好了

网友C(2016-11-12):
你要先把DT802转成浮点数,在前面价格%就可以了,然后保存结果根据需要决定是否转换成整数,你去看手册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D(2018-06-08):
一个浮点数占两个字,要DT800先转成32位的浮点数才能进行运算

网友E:
很显然你程序有问题压,应该先把DT800的内容转换为浮点数才可以压,

网友F:
   F0 MV k ,100  , DT800

当用 F312 F* ,%DT 800,f 1.5, %DT802

先用%转换成浮点数,

DT802

技术交流群 593883676

@123。

网友:
楼上有高手啊